光耨3脚不接地,电源模块应用问题图

楼主(2013-08-18):
宏基G225HQV雷击,TEA1530AP炸裂,拿下。查有300伏。看光耨3脚不接地,就割断周边接地。光耨4脚割断周边连接结白线。现在的情况是5伏输出基本正常,万用表测是4.9-5.1之间跳动。到高压的输出不正常,达27伏。我咨询了淘宝卖家,这块板高压是14伏。换过光耨,换过431。具体现象是;红线持续供电9伏-11伏波动,不接红线15伏稳,查50v47u电容、整流二极管都正常。431 R脚2.45伏、k脚2.4伏-3.1伏跳动。昨天弄了一个晚上,无果,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不行的话只能淘宝买板了。

网友:
没有具体的电路,没办法回复你说的问题。
请联系买家。

网友:
光耦3脚要接热地 不然就没反馈了

网友:
电压反馈电路问题,我也改过光藕不接地的,把它接地就好了,但接白线的脚上不要的元件要拆了。

网友:
是虚拟接地的吗

网友: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现象没有搞好。

网友:
正常  ,这模块也有他的局限性,不一定每个都支持

网友:
反馈电路有木有问题?

网友:
我手上有一模一样的机子,我想改电源板,但不知道上面的接线定义呐。。。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雷击坏了,想换电源一体板可是线不知道怎么接,上边没有任何标记,求助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