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插耳机后突然掉电没待机

楼主(2013-08-18):
    客户拿电脑来,进系统一切正常,就是插耳机的接口坏了,
拆开电脑,换上耳机接口,试了好多遍都好的,
   第二天再试一下,接上耳机突然掉电,接上可调电源,电流:0.01A,正常这款机器待机是0。04A

图片上的三个箭头标的没电压,TPS51120线性电压3V  5V都有的,基准电压也有的。待机下电感3V也有,
EC都换了三个了,就是没待机。
求解哟。

网友:
还真是奇葩啊

网友A:
你现在是掉电不触发吗?  ACIN信号都没有,怎么来3v 5V 啊? 重点排查 声卡电路,估计3vs在声卡位置短路了。

网友B:
正常情况下AC IN#应该是低电平的吧。

AC OK高电平,把AC IN#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掉电不触发吗?  ACIN信号都没有,怎么来3v 5V 啊? 重点排查 声卡电路,估计3vs在声卡位置短路了。 ...

这个电脑待机先有3V ,开机才有5V的,现在是没待机,

网友:
HP V3000这款机!你试一刷个BIOS看看,这机之前过,BIOS出问题绝对不会出3V5V的!试试看!

网友:
这个废机器还不多啊,直接换掉那个小板多省事

网友C:
V3000的 BIOS应该是很多脚的吧?慎刷呀,BIOS的问题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V3000的 BIOS应该是很多脚的吧?慎刷呀,BIOS的问题不多

看样子要刷刷BIOS试试

网友:
开机掉电,有短路。你这是插耳机有时掉,有时不掉,重点检查声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掉电不触发吗?  ACIN信号都没有,怎么来3v 5V 啊? 重点排查 声卡电路,估计3vs在声卡位置短路了。 ...

3vs短路会造成acin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AC IN#应该是低电平的吧。

AC OK高电平,把AC IN#拉低了

嗯,,忽略了。低电平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