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尔特580U编程器不能刷MX25L8005的BIOS芯片吗

楼主(2013-08-18):
请教各位,西尔特580U编程器不能刷MX25L8005的BIOS芯片吗?

遇到一个MX25L8005的BIOS芯片,用以前在基地买的正品西尔特580U编程器,能读出数据,也可以保存,但不能清除,也不能刷写。请教各位,你们遇到这个情况了吗,我换一贴片MX25L8005,还是只能读,不能写,确定芯片是好的。编程器自买后没有出过问题,读写其它芯片均正常。

有西尔特580U编程器的同行,请告知,或测试下,能不能刷写MX25L8005的BIOS芯片,存储1M的BIOS,刷写时,速度很快,表面提示成功了,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刷写,读数据缓冲区就可以看到,内容根本没有变话。

求解,我的编程器坏了,还是这个西尔特580U不支持MX25L8005

补充内容 (2013-11-12 22:11):
编程器坏了,最后网购了一个专刷24、25的U盘样式的编程器,刷25类型BIOS超爽

网友:
编程器坏了,不能刷25L8005,发现MX25L1005也不能刷了,能读不能写,请教各位,西尔特580U编程器
在什么地方可以维修呢

网友:
580U肯定能刷的,我也用的这款,蛮好

网友:
多谢楼上,我也认为是580U编程器坏了,因为以前常刷BIOS,没有在意,现在突然就坏了。

网友:
580U,正品编程器刷其它芯片都可以,刷25L8005,就不行,不能擦除,擦除后,查空报错,实际上与先前的内容没有变化。也不能刷写,刷写后校验报错。刷其他如PLCC32的芯片都很正常,大家有遇到这现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