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19VG进桌面显示一会黑屏

楼主(2013-08-18):
系统进入桌面不到一分钟左右黑屏,黑屏时指示灯正常,这时拨掉灯管把它插到外接灯管测试板上可以看到显示的画面还是正常的,电影吧还在放。

现象之一是第一次黑屏前画面会闪动然后黑屏,再关了开直接黑屏。

现象之二是用19的灯管点,很长时间都不会黑屏。

高压线圈是80GL-24,暂时没有可以替换的。

请教大家这故障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燈管測試過沒有問題?

网友:
这个高压线圈易坏哦,还有容易虚焊。

网友:
你用高压板试下灯管有没有坏,不坏就是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