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E 无待机与EC有关吗

楼主(2013-08-18):
之前是因为无CPU供电,开机电流到0.25掉电,测试发现CPU供电IC ISL6262无EN信号的原因,而EN信号是由CE IT8511TE(BXS)发出的,所以怀疑CE 坏,换之,(有IT8511TE BXA代换),结果是插电无电流,如图,AC_BAT_SYS始终不出来,换了充电IC MAX8725E问题依旧,请问这个待机与CE有关吗?还是我换上去的CE 版本号不对的问题?查看过这两个CE 可以互换的呀。

网友:
查下EC的适配器检测信号有不?这个信号没有,肯定不行的!估计是你没有焊接好,重新焊一遍吧

网友A:
估计是焊接不良的原因吧.用放大镜看脚位有没有连锡,你只是换了EC呀.

网友:
不行再换回去看看呗,有待机就是EC问题了哦。

网友:
买个新的换上去拜

网友:
跟EC没有关系吧,公共点的电压都没有产生。而公共点的电跟充电IC有关。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公共点电压出来后EC才有一系列工作的条件
.

网友:
查8725的工作条件吧   很明显隔离保护没过啊     CHG PDS正常插入适配器情况下应该为9V左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焊接不良的原因吧.用放大镜看脚位有没有连锡,你只是换了EC呀.

补焊一次后,插电瞬间电流0.03A,不过很快就消失了0,我拆掉BIOS后再插上电,电流0.03A不掉了,公共点电压AC_BAT_SYS出来了 ,不过3V5V芯片PS51020有点热,换了还是热,很奇怪。

网友:
GHD-PDS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ACIN信号是EC上电 之前 必须要有的吧

EC 上电之前只要 时钟复位待机 开关信号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ACIN信号是EC上电 之前 必须要有的吧

EC开机信号一般是ON/OFF  EC收到ON/OFF 发出NBSWON到 SB的 PWRBIN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ON/OFF 这个信号在 机器  按下 开关触发后  应该也是高低高 电平之间跳变吧

是的这个信号简称开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关信号 出来 前提要 EC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  吧

是 啊     EC正常后发出信号给南桥南桥收到  就怎么样你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