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H61H2-M12电感发烫

楼主(2013-08-18):
主板不开机,不能点亮, ATX电源插头那里右边个电感很 发烫,测电感对地阻值39欧,不知道正常不???插上电源待机下,因为开不了机嘛,测那电感没有电但就是发烫,求解答

网友:
后级短路 这个电感好像是内存供电的 待机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工作,如果工作,北桥比较大,如果是3.3VS的话应该不会用电感,如果用的话是南桥短路

网友:
查供电,各项供电有了才继续

网友:
后级短路了。。。

网友A:
看看各项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各项供电

不能触发,怎么测各项电压,就只有待机5V SB电压使得电感发烫

网友:
就是待机电压,为什么内存电感会发烫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能触发,怎么测各项电压,就只有待机5V SB电压使得电感发烫

这个没问题,但是这块伴奏感觉不同寻常,待机电压怎么使得内存供电场管发烫呢,一直没想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问题,但是这块伴奏感觉不同寻常,待机电压怎么使得内存供电场管发烫呢,一直没想通

电感阻值39欧左右,场管100多欧,感觉正常

网友:
可以用烧机法小烧一下该处供电吗

网友C:
应该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过保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南桥出问题了

这位朋友和“1006523463”说的非常对,在1006523463的帮助下经检查发现3.3V对地短路,测得南桥内部短路,我取了稳压管才测出南桥短路的,不然测不出来,稳压管连接到网卡的又连接到内存电感的,真是精英主板的一大特色,一个5V待机使得场管发烫,引发这么多问题

网友:
学习了~~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不开机 怎么查各项供电 先跑开机IO线路 修出触发电压 再说吧

请问,开机了查供电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触发,怎么测各项电压,就只有待机5V SB电压使得电感发烫

同意楼主的说法

Rngon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