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图。有点看不懂。

楼主(2013-08-18):
麻烦大师给解说下这个线路是怎么解释的。广达的HM67保护隔离的部分线路。

网友:
方框的好像是反馈电路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wt求问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方框的我感觉不是反馈电路。老感觉是自己导通自己的一个控制电路。有点蒙。具体怎么个走向 看不懂

网友:
高手来解说啊。

网友:
   本人菜鸟  我感觉是保护的

网友:
高手都不愿意解说吗?就当帮帮新人,好吗?

网友:
是自己控制自己导通的双PNP的三极管

网友:
原理是 : 适配器电压从 pq11 的 8765 经内置 二极管小电流 流向 123 ,如果 后继瞬间短路 19V 会经 双三极管 和pr29 拉高 pq11 的G级 (4脚) 反之 拉低 4脚

网友:
你说的我能听懂。麻烦问下 PQ12的第五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的。是怎么来的。

网友:
pq12   pin5始终为低电平

网友:
不必理会方框内的电路,如果pq11无输出,去掉pq12,直连pq11即可。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笔记本的保护隔离电路,AV是适配器,AV1是电池,当AV接通,AV1不工作;当AV不接通,AV1工作。看不懂的话,应该是你对场管了解不透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笔记本的保护隔离电路,AV是适配器,AV1是电池,当AV接通,AV1不工作;当AV不接通,AV1工作。看不 ...

楼主不是已经说明是广达的HM67保护隔离部分电路了,你还说是笔记本的保护隔离,不觉得这很多余吗

网友A:
经过大家的分析我稍微有点懂了。但是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所以还请高手指点!!我是这么理解的:适配器插入产生VA,然后经过PQ11的体二极管小电流到达123脚。PQ11是P管,而如果想让大电流过来G级电压必须为相对低电平。而G级受控PQ12。PQ11的G级连到PQ12的第六脚,而第一脚有从PQ11体二极管过来的电压,接近适配器电压。要想PQ11的G级为低电平,PQ12的第二脚必须为高电平。这样PQ12的一脚六脚截至。而第二脚又来自第三脚,要想第三脚为高电平,那么三脚四脚需要导通才行。第五脚必须为低电平。而第五脚一开始是通过电阻接地,所以为低电平。三四脚导通。这样PQ11才有大电流过来。不明白的地方是当三四脚导通。那么在PR188的第一脚就有了跟适配器差不多的电压、电压又加在了第五脚。第五脚怎么又变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框的我感觉不是反馈电路。老感觉是自己导通自己的一个控制电路。有点蒙。具体怎么个走向 看不懂

就是一个自导通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已经说明是广达的HM67保护隔离部分电路了,你还说是笔记本的保护隔离,不觉得这很多余吗

不好意思,没看下面说明,只是看了图

网友:
当VA1 电压低的时候 下面管子 负责吧PQ11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大家的分析我稍微有点懂了。但是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所以还请高手指点!!我是这么理解的:适配器插入 ...

个人理解:由于4脚串了一个电阻PR24,所以3,4脚不会饱和导通,也就是说3脚电压会低于4脚,但这个电压可以保证1,6脚截止,所PQ11仍然是导通的。我认为这个电路只有一个作用,防止PQ11在没有适配器接入时导通。在没有适配器接入的情况下,VA1处有电池过来的电压,如果没有这个电路,同样会造成PQ11导通,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
感觉看出来了,但无法表达一样

网友:
VA1还不是公共点。这这个地方应该不会有电池电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