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31主板换场管后诊断代码C1,B 8,E0,然后重启,如此循环

楼主(2013-08-18):
昂达P31主板开机电源保护,查一 FR3707Z场管坏了,用090N03代换了后可以开机不保护了,但换诊断代码C1,B 8,E0,然后重启,如此循环,插不插内存都一样,请教下一步如何着手?谢谢

网友A:
C1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B: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查内存工作条件

请教具体的测量法,万分感谢!黑金刚内存带灯的,插上去会亮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呢

打内存阻值卡,1.8V供电为1.92V,3.3V为3.42V,时钟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查内存工作条件

打内存阻值卡,1.8V供电为1.92V,3.3V为3.42V,时钟为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内存阻值卡,1.8V供电为1.92V,3.3V为3.42V,时钟为0

高了
顺便问下你那个是6位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了
顺便问下你那个是6位卡吗

插上内存阻值卡用万用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