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情况下数据恢复的可能性?

楼主(2013-08-18):
保存在U盘中的office资料在电脑上打开过或编辑过,退出office时保存在U盘上,会在电脑上留有痕迹吗,拔了U盘,从数据恢复角度看,可以从电脑上找出来刚才打开过或编辑过的文件吗?请各位路过的仁兄们留下你们的看法或经验,谢谢!

网友:
一般会留下临时文件

网友:
不知道这位仁兄有没有尝试过这种情况下的数据还原(恢复),在不插原U盘的情况下,对于这个临时文件不知道可不可以还原

网友A:
楼主的 " 退出office时保存在U盘上 "   这句话,在保证此文件没有COPY到PC里面的时候,产生的临时TMP也是在U盘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 " 退出office时保存在U盘上 "   这句话,在保证此文件没有COPY到PC里面的时候,产生的临时TMP也是在U盘 ...

感谢您的回答,我在思考关于保密数据存在优盘上的安全性问题,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研究,还请您能指点一下,

网友:
不会被保存电脑,用到内存而已

网友(2013-09-21):
应该不会保存到电脑上

网友:
在系统盘好像会留下一点东西 是你更改的临时文件

网友:
想法很好,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啊

网友:
大哥,临时文件保存在原文件同一目录下的.这种要恢复,只能拿内存出来恢复.如果关闭了文件,又打开过大的文件或软件,那从内存恢复的机会也就很小了!

网友:
高手完全可以测试下,现在U盘很普及的了。

网友(2013-11-11):
这种情况希望不大

网友:
临时文件一般都是保存原存储设旋转

网友:
可以找到一些临时文件,文件编辑次数多了,高手可以把你的文件合并起来。

网友:
很安全,不会保存在电脑上。

网友:
临时文件也应该留在U盘。。

网友(2013-12-28):
钱不是问题读FLASH多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