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楼主(2013-08-18):
联想B460,电流1.3A就是不显示。

网友:
楼主能介绍相信点吗  是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显卡问题  换显卡

网友:
bios 或显卡

网友:
这个说的太粗矿了,L19有电压没

网友:
先刷BIOS在说

网友(2013-10-04):
是不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这问题 问的 电脑坏了

网友:
我碰到有一些机器是南桥坏了

网友:
CPU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个人   看看比较靠谱

网友:
hm55或NV10显卡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个内存有没波形,如果有波形基本已经过了CPU了,就是显卡的问题,加焊试一下,

网友:
我修了一台B460刚开始掉电,后来是电流跑1.2不亮机,PLTRST#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