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la-5751p裸板上电0.22

楼主(2013-08-18):
最近外地发来一批G460的主板,版号的la-5751P,维修过程中发现,很多主板上电到0.22然后掉电!
判断是EC的问题,然后测试EC供电U13的33脚有3.3V!测试各个电压均正常,于是测试EC的开启信号,3.3V也有,开启信号是102脚EC_ON,EC_ON后级电路是连接到Q28的第2脚,控制脚!
问题来了,Q28并没有拉低51_ON#的电压,也就是说EC在开机的时候,EC_ON的信号并没有被拉低,所以EC没有开始工作,所以会掉电,而且很多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换Q28上电,直接亮机!

网友:
你好 我知道EC需要工作的条件是供电 时钟  复位 ,你说的开启式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是EC_ON 不是开启EC  是EC条件正常后 发出EC-ON 持续拉低51_ON#  产生  RTCV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