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和显卡供电多大算正常?图中也没有标记大小。 三星r458

楼主(2013-08-18):
其他电压从名称上可以看出来,就这两个电压没有明确是多大,cpu电压我知道是根据处理器型号会变化,显卡的呢?另外,实际一个板子上,我怎么判断现在的电压正不正常呢?

三星r458 独显,cpu电压1.15、显卡电压0.92,感觉有点小,其他电压都正常,裸板开机电流升到1.02停止,运行一段时间后风扇会转,但是不亮机。

查lcd接口,供电都有,信号线打值都是680多,只有edid_clk和data无穷大,后面该怎么查?

网友:
0。92差不多的,一般显卡供电也不是1。0-1。2左右,越新的 显卡电压越低,不要纠结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