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主板不能并口盘启动怎么解决,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3-08-18):
ibm主板不能并口盘启动能用u盘启动里的硬盘启动串口盘,进入系统后能看到并口盘,这是怎么搞的,直接硬盘启动串口盘也不行,请教高手

网友:
自己顶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9812-1-1.html

网友:
硬盘第一分区激活了没有?

用分区软件先反激活一下,再激活一下,

保存退出看看。

再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那为什么u盘启动后能进入并口盘,还有这个盘在别的机子上是好的

网友:
是呀一般更新一下MBR就可以了

网友:
重建MBR或者转换硬盘格式成FAT32

网友:
第一分区激活了吗    可能是  没引导文件吧    用安装盘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