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916SW+不开机

楼主(2013-08-18):
有一台冠捷916sw+彩显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打开机器后测得电源板供电正常。测得驱动板3.3伏电压也正常,就是不开机,按键换新的也么用。后来用一万能驱动板插上显示正常,是不是该机的mcu程序坏了。有的给发个小弟谢谢了,我不能下载数据么有转正,谢谢帮助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不开机,也不一定是MCU损坏。同时更换按键,并不一定能排除按键故障,万一是驱动板端对应按键电容漏电呢?

网友:
按鍵電壓正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