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主板不能并口盘启动怎么解决,求高人指点指点

楼主(2013-08-18):
(图片)

网友:
“不能并口盘启动”是什么意思?是不能用本的硬盘启动吗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和数据线看看有么问题,如果没问题,就是主板的问题,只有更换主板了

网友:
不能用并口盘那能用串口了哦,你看一下BIOS里怎么设置的

网友:
这是一款很老的主板吗?如果是,检查一下BIOS里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