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E3 雷击 开机报警2长8短

楼主(2013-08-18):
板型 :映泰 A770E3
故障:   正常跑马,2长8短报警 不显示
   一块映泰主板雷击,不触发,摸网卡巨烫手,吹掉,启动跑码,但是报警,貌似显卡,换显卡无果,不显示,准备刷BIOS,偶然间亮了一次,所以绝大部分排除BIOS,仔细观察主板发现真正元凶

发现显卡数据线上的两颗电容,有裂痕,镊子一碰就碎,换后,正常亮机
   此次维修结束,这东西不仔细看还真不好发现

网友:
呵呵,这种还真是不好发现在,这种电容我只在显卡上见过掉的,换了就可以了,看外观有的时候还是能发现的

网友:
雷击的一般就是网卡和桥,

网友:
一般拆桥和网卡都还修不好,我就不修了

网友:
“偶然间亮了一次,所以绝大部分排除BIOS,”这个结论很正确,在实际维修中经常能遇到。

网友:
恩 头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