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陋寡闻,请指教下:收了一片主板有个小卡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3-08-18):
今天收了一些板子,整理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卡,看名字像是显卡,但什么IC电路都没有。槽子倒是有点像笔记本的内存槽子。本人第一次见到,实在是孤陋寡闻,特请前辈高手指导一下,如下图:

小卡:

请问,要是没有这个小卡会怎么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双显卡交火用的吧,不知道是上一张显卡要加这卡,还是上两张显卡才要这卡

网友:
是双显卡用的

网友:
双显卡交火用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嘞,

网友:
看英文就知道了,你现在插的这面是用于双显卡用的,而插另一面是用于单显卡用的。是一种转换卡的意思。

网友:
插一个显卡只有8X,插上这个卡显卡才有16X

网友:
+见过但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学习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的,看上去好像笔记本内存槽啊

网友:
pci-e隔离卡,有的主板把一个pci-e 16x 的通道分到两个插槽上了,用隔离卡控制成一个x16 或者两个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