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无时钟维修一例

楼主(2013-08-18):
机器来的时候有人换过反面大电容。看电流能上到0.4A。另外还有个现象就是按了开关后,指示灯已经亮了,但电流会停在待机水平上好几秒,才升到0.4A。测CPU供电什么的都有。测时钟没有开启信号。照图纸里面的时序缕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于是换南桥。可惜换完也没好。
继续量量南桥周边供电,量到一个电容只有0.几V。因为没有点位,不清楚这个电容对应哪路供电。但是有一点线索可寻。因为它下面那个电容就是著名的漏电电容。经简单分析,上面这个是RTCRST电容。换掉。电流上来了,开机也不慢一拍了。

贴纸没有了。贴的华硕K42j贴纸。还象回事吧。

RTEWTYR -1 赞一个!

网友:
能否讲一下 这个机器的上电时序呀 你已经 测过了 应该很熟悉了

网友:
这是通病,还用换桥啊,太冤了

网友A:
我修了一个同型号的 开机后不定时 自动待机

也是先看看这个电容 没事  后来干掉 摩尔原件  问题解决!!!!最左上角一个芝麻管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这机器有这毛病,很多人都直接看那位置了。

网友:
厉害,学习了,这种毛病都有

网友:
那个电容坏 是通病

网友:
南桥的什么信号控制时钟开启?

网友(点评):
应该叫CLK3_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了一个同型号的 开机后不定时 自动待机

也是先看看这个电容 没事  后来干掉 摩尔原件  问题解决!! ...

霍尔元件,你是打错字了吗?还是??

网友(点评):
就是屏合上就待机了,呵呵。霍尔元件坏了,不合也待机

网友:
我现在用的机子就是R467,那边电容问题的,客人450元卖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的上电时序 在R428的图纸里面就有

有图纸吗?  给我发一个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的上电时序 在R428的图纸里面就有

有图纸吗 给我发一个怎么样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吗 给我发一个怎么样 谢谢

R 4 2 8 图 纸

三星 R428.pdf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都能找到,要是我基本没得修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是三星一个设计的缺陷把,额点错了本来给你加分的

网友:
呵呵,意外啊!无边师傅发这一类的帖子。。。。上次修R467,触发电流上到0.3多安然后无时钟。。。延时电容干掉了也不好。。。换南桥后还是原故障。。。后来发现32.768不起震造成的。。。后来仔细看了看这个机器h8做ec,不上南桥也能上电!

网友:
请问版主,RTCRST的电容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网友:
前辈们分享的经验,让后面的人少走了不少弯路,
无边老师威武

网友:
学习了 很给力呀 楼主

网友:
通病这东西,真是好啊

网友:
老大的顶起

网友:
学习啊了啊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哦,又来一个通病,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这机器确有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