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敏 UR785GT !有时能开有时不跑马~~~~~

楼主(2013-08-18):
今天拿到一块主板 双敏的 我测试各部分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马。BIOS 也刷了 也一样。。。过了半个小时有测试 正常跑马 能进系统 关了过几分钟 又不跑马了 本人小小白很纠结 请各位大神们给小弟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南桥,我换完南桥
就好了。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换了再说

网友:
可能是桥虚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确实纠结,cpu和cpu曹有问题的话也会这样。

网友:
北桥虚焊,加焊后正常

网友:
南北桥都加焊过了 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