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PL-DS3,开机跑04,装帮助

楼主(2013-08-18):
一块GA-945PL-DS3,开机跑04,测量内存电压,桥电桥,CPU电压,总线电压都有电压样的,新手不会修想刷BIOS,BIOS无法写入,怀凝是芯片本身坏了,但又没有同样的芯片代换,原芯片25X40VSIG,请问有什么型号可以代换吗?请问哪个师傅有这个板的图纸吗,如果有麻烦提供一下,我好练习跑线路,还有775板不是不装CPU没有供电,时钟,复位,PG吗,但如果装了CPU又装不了假负载测量不了,供电可以装CPU上去测量电感,时钟也可以从假负载往时钟芯片旁的排阻或时钟芯片上跑,复位要从假负载上往哪跑呀,有点晕,往北桥吗旁的小电阻吗这个不太明白?还是只有PCI上和开机针上有复位跳变就差不多了不用测量,最后一个CPU的PG到哪里测量,也是从假负载上住南桥旁的电阻测量吗?麻烦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没有个师傅太难了!
IO是IT8718F-S   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12
但我用的CPU 是INTEL D2.93这个没有关系吧

网友:
0.4最好换个桥试试

网友:
换条低端的内存试一下  04没找到内存

网友A:
低端是533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端是533吗

换了个512M 66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