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3-08-18):
短接开机跳针风扇转,诊断卡一直显示NO,短接开机跳针不能关机,约4-5秒后复位灯亮一下,如此循环,CPU发热正常,上假负载测量VTT 1.2V,PG 1.2V,复位1.2V,时钟为0,晶振两端0.02-0.05V,MOS上管第三脚为1.0V左右,应该是时钟问题吧,请教下一步如何查?谢谢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看看

网友:
查查时钟ic

网友:
时钟IC是哪个,晶振么

网友:
此板已OK,原来根本没什么问题,把诊断卡插在第一个PCI槽上出现上述情况,但插在第二根PCI插槽上竟然一切OK,多面手拔了诊断卡也OK,换其它诊断卡也是一样,总之诊断卡不能插第一个PCI插槽。
供同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