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纯黑桌面闪屏,

楼主(2013-08-18):
液晶显示器纯黑桌面闪屏,白色布闪,有些彩色纯色也不闪,经典XP草地桌面不闪,是什么问题》?????奇怪啊!!!!!

补充内容 (2013-8-19 09:31):
电脑先开机 进桌面后再接显示器不3 ,调纯黑桌面有时会3,如果是接上显示器开机会3,进桌面了不3,但是调成纯黑桌面会3

补充内容 (2013-8-19 17:36):
不知道为何,拆开再试又不闪了,高压板修过,继续观察中!

补充内容 (2013-8-19 19:36):
继续观察发现,不开游戏没事,开游戏会闪烁然后黑掉,闪烁时有少量竖条纹,电源灯正常,可以切刀桌面,切回桌面后稍微有点闪烁,就像老式电杠感觉是光在闪烁,过一会正常了,求解??

网友:
直接更换解码板,如果涛声依旧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是LCD的吗?检查下灯管

网友:
手机拍照效果不太好,有点变样了,不过都是竖条纹,不是稳定的条纹,是不停在闪,进游戏才3,不进游戏,一般不闪,条纹的位置也是变化的

网友:
驱动板换过,12V的适配器换过,就是没点屏工具测试,不玩游戏基本OK,少数情况也闪过,一进游戏马上就出现了,停不了,游戏关了能恢复正常、、、、、、、

补充内容 (2013-9-2 18:00):
终于修好了,虽然大家都不热心指点,但还是耐这性子修好了,运气有点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