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有台电脑,有时候能上网有时候上不了网

楼主(2013-08-18):
我有个顾客他台机器(台式电脑) 本来是上不了网的 没网络信号。后来我给顾客装了个USB网卡外接的,
但现在还是有时候能上网,有时候上不了网,(他家里
笔记本
无线能上)不知道怎么办了请教大仙们,
笔记本

网友:
信号不好 台式机上网为什么不直接连接网线呢?

网友:
先软后硬或软硬兼施.即先装系统再换网卡或装系统和网卡.....................

网友:
我遇到过 一个公司台式机 用了无线路由器 有次所有电脑都不能上网了 过会又可以上了 但有一台不能上

网友:
你这个问题说的太笼统了,有时候上不了网,说不定是路由的问题,重启下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