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R61内接灰屏外接正常投机取巧维修一法

楼主(2013-08-18):
原本机器的故障是花屏,被同行换过改良的显卡之后就出现内接灰屏外接正常了。大家都知道这款显卡的改良版不便宜,所以就递给我帮他搞了。   言归正传,拆机直接打屏接口LVDS信号对地值,打到第二根TXCLK_UN就发现了问题,直接为0已经对地了,其他7对信号都正常。
毫无疑问显卡挂了,相信很多人就开始直接干显卡了,本来我也想换块的,料盒找了下没有,芯片买来接近200块啊,而且只有一根CLK对地短,就动起歪脑筋来了,直接拆屏,从屏接口处断开屏线到屏电路的连线。然后直接借用另外一组的时钟就好了(其实也可以不用飞线,直接断开就好了)。

网友:
这个时钟还有另外一个吗?可以直接断开那跟线吗?

网友A:
这款是高分屏,当然有另一组了,差分信号对中任何一根线都包含所需的全部信号

网友:
不错的方法,之前看到别的帖子还有改电路改好的

网友:
嗯。修得不错,这方法我还没用过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是高分屏,当然有另一组了,差分信号对中任何一根线都包含所需的全部信号

厉害,我怎么就想不到还有这个办法呢,膜拜了

网友:
已经见过类似的维修了,看到你的标题,我就想到是那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