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们进来指点下,

楼主(2013-08-18):
显示器用几分钟热了后屏幕就开始闪 ,排除了屏的问题,最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是高压嘛?

网友:
高压板  驱动板  屏线都有可能 逐一替换吧

网友:
电源板排除了嘛?我这现在有2太,一台HP vs17 一台飞利浦22的, HP的是有的时候用一两天都没问题有的时候用半天就开始闪,关了在开也是闪,用通用版试了几天一直没问题, 里边板子是电源高压驱动一体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还有一个飞利浦的是用几分钟后就闪,关一会在开就不闪了,热了又闪。。

网友:
你先看看是灯管闪还是屏闪

网友A:
先把屏去掉,外接个灯管看下还闪不;还闪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屏去掉,外接个灯管看下还闪不;还闪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屏的问题排除了,要用一会才闪,

网友:
外接灯管还闪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把原来的高压区供电断开,改个高压板上去就OK了

网友:
建议楼主把 电源板,驱动板 拍图上来。。从电源板供到到驱动板后, 5V到三端稳压器之间,有个二极管可能会引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