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限流电阻的疑惑,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3-08-18):
R919是限流电阻,它在此电路中,是如何实现限流保护作用的?
在此电路中,如果开关管Q903、SG6841、R919电阻损坏,阻值无穷大;
如果只换SG6861,开关管Q903,不换R919电姐,为什么会导致开关管(甚至SG6841)损坏,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本人是新手,希望高手们说得详细些,谢谢。。

网友:
你理解错误!应是开关管先击穿损坏才导致电阻跟IC坏.

网友:
这种电路中Q903坏,保险起见你无条件把R919换掉。

再如果R919坏,Q903和IC必挂。

Q903好量,IC就顺便一起换了。

我是菜鸟 我胡说的

网友:
所谓限流电阻,自然就是限定电流的,就好像保险一样,上面几位解释的很清楚了,只要它损坏,mos管跟芯片肯定坏

网友:
R919是反馈电阻,通过R919反馈到SG6841进行检测电流, 此电阻需更换相同参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击穿,为什么会导致R919或6841损坏的、

你是一点 也不动脑子呀!无语了.

网友:
问下月饼吧,但有些问题不必弄的很清楚,我们只是做维修

网友:
此电阻为取样电阻,由电源管理芯片来控制电源管的导通来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
开关管先击穿损坏才导致电阻跟IC坏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来控制电源管的导通来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B:
我也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Q903短路后, 是先烧R919,而不是先炸保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Q903短路后, 是先烧R919,而不是先炸保险呢?

管他先烧还是后烧,我们维修只要求知道它烧没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