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开机掉电 自动关机 维修

楼主(2013-08-18):
不良现象:清灰前正常使用,温度达到80度。拆机清灰后开机进系统到windows徽标处自动关机。
维修过程:拆成单板开机10秒钟也自动关机。观察发现风扇在掉电同时转速达到最高,考虑是否温控电路异常导致掉电,查电路图发现此板有一个单独的温控芯片,跑线路发现显卡发过来的温控信号异常,考虑是否显卡芯片内部虚焊,加焊显卡后温控信号正常。装整机后测试OK,自此维修结束
以上经验仅供参考,一样的不良现象有不同的原因。

补充内容 (2013-8-22 21:06):
有时间就上图,最近比较忙

网友(点评):
正常,快要空焊了,你拆了螺丝就彻底空焊

网友:
又多了一个掉电的例子,好不错

网友:
如果能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这灰清得不值啊,戴尔的好像还有一款清灰不开机的,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好蛋疼,最好跟客户事先说清楚

网友A:
啥跟啥啊 你说说哪个信号? 纯什么猫什么耗子

网友:
能认真写贴的 没几个了

网友:
能认真看完的很多

网友:
必须跟客户事先说清楚,搞不好粘包就麻烦了

网友:
掉电的首先考虑散热和温控,然后才是供电部分

网友:
戴尔机子几乎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
学习了,这机器就是桥坏的多阿。

网友B:
清辉清的机器油问题了,客户有没有跟你扯皮额

网友:
清灰也是个力气活。话说。

网友:
我经常遇到清洗后自动掉电,基本都是散热问题。控温芯片不可能容易报错!楼主要小心客户再回来找你。

网友:
我经常遇到清洗后自动掉电,基本都是散热问题。控温芯片不可能容易报错!楼主要小心客户再回来找你。

Angels -2 严禁灌水

网友:
写的太粗略了,没什么价值。

网友:
散热和温控

网友:
清灰有险 ,不过清灰造成虚焊很少见

网友:
維修思維判斷快速

网友:
太犀利了,学习了!

网友:
清灰造成虚焊很少见

网友:
DELL ATI独显的机器很多都有这个问题,遇到好多次了

网友:
表现现象为不定时掉电,用鲁大师检测温度也不高也会掉

网友:
不错,又多了一条经验,不过我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以后可以借鉴

网友:
DELL ATI独显的机器很多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灰清得不值

网友:
还没碰到清灰出这样的毛病的,以后小心了。。。。。

网友:
清灰有风险,清灰需谨慎!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但是戴尔的掉电故障机器还是比较多的,学习了一招楼主的经验,呵呵。

网友:
掉电是复杂过程,需要细细分析。

网友:
温控信号引起掉电,不明白?

网友:
温控信号怎么异常了,请赐教?

网友:
看来以后要多多注意啊 我青灰不开机遇到过几次 又一次耍了bios 才好 其他的基本放电就好咯 你这样的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清灰有风险啊!不过空焊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多谢分享,又学习一点。

网友:
这样的机器很蛋疼,跟客户沟通起来很麻烦,大部分的会认为你拆坏的

网友:
上图更好点。

网友:
这个简单,跟客户说散热铜管坏了,换一个需要150,还有显卡有问题,顺便免费帮他处理了一下,但能用多久就看运气了,下次要换了给他换个显卡,优惠价380,客户很感激的走了......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很多,清灰时要小心,我碰到两个了,不过我们清灰都是当面拆,客户在旁边看着,出问题了也说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跟啥啊 你说说哪个信号? 纯什么猫什么耗子

真没时间上图,每天加班到11点,有时间写帖子已经很那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辉清的机器油问题了,客户有没有跟你扯皮额

没有,看你怎么跟客户沟通咯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或控制信号被中断

网友:
查看信号有没有被中断

网友:
这种问题好蛋疼

网友:
DELL的机器,有好多都修的莫名其妙。

网友:
BIOS 突然坏了,不知道是不是风枪吹坏了。~

网友:
可以参考开机电路维修,可能是开机电路输出信号不持续

网友:
遇见的都是散热问题,我们一般就不卸铜管【DELL系列的】清清出口就OK 了

网友:
这么倒霉啊···清个灰出这问题

网友:
看样 清灰也不容易干了啊

网友:
学习了又一个掉电例子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