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3-08-18):
接朋友介绍一台联想Y330不开机笔记本,加电待机0.02A,按开机键!电流到1.1A出停止不继续上跳!直接怀疑显卡!上焊台从新值珠显卡!做显卡后电流停止在0.9A不动!量显卡阻值正常!焊接中卡主板扣松动!主板脱扣了一下!冷却后按开机键电流停在0.98A处不再上跳!怀疑第一次主板脱扣引起显卡没有做好!仔细检查主板,北桥背面一个电容腐蚀!先不考虑电容问题,继续怀疑第一次主板脱扣,引起显卡没有做好!再次植株显卡!这次可以保证百分百的做成功了!量显卡上面电容阻值正常,没有短路现象!说明我的焊工还是过关的!做2次显卡都没有坏!冷却后再次加电,电流到0.88处停止!有不过北桥的感觉!这会来关心一下北桥下面的电容!随便从手机板子上面拆个很小的电容!焊接到腐蚀的地方!再次加电!待机电流0.02-0.88-1.1A-1.53A我知道肯定正常了!看显示屏,可爱的联想LOGO出现了!一台联想Y330获得新生!

网友:
不错,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了,和几年前不一样了,没有当然那个耐心去值珠了,现在大部分还有钢网,以前全部手工植珠

网友:
在第一次做显卡 之前应该要先处理霉点,也许每一次就是因为那小电容引起的。不过,楼主很厉害。

网友:
应该是这两处故障共同导致

网友:
遗憾的是,楼主连此电容在电路图中是干什么作用的,都漠不关心。也就注定水平不能提高。话说的太直,莫怪。

网友:
同意五楼观点,打开图纸 看一下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的,也许都不用干显卡,1.1a,电压基本上全,也许就是显卡缺一个供电,

网友:
那样也可以的啊!我是新手看不明白哦

网友:
学习了  不过 这个电容 在电路图中的位置确实需要关注 !!为以后维修 可以借鉴

网友:
感觉这帖没什么技术成分

网友:
看样子是bag 高手呀

网友:
顶一下  非常不错的经验 值得分享 发现问题之前说实话应该多思考少动手

网友:
加焊不行的显卡最多值一次珠子  有的一次都不值  直接报价换显卡 植株的也用不了多久 返修麻烦 还影响名誉

网友(2014-06-26):
楼主蛮细心啊,这个斗能发现啊

网友:
估计最开始就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维修应该先看一下板子有没有腐蚀,掉件,

网友:
楼主维修实战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