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子,电源板输出电压没有

楼主(2013-08-18):
修一只HKC显示器,雷击的,前路测得IC坏,换之。。然后前路电压有了,后路电压没有,,IC旁边的50V小电容的电压非常的不稳定,换了只小电容也没好,然后IC到50V电容中间有电阻一只,二极管一只,万用表蜂鸣档的、测得电阻和二极管阻值都是0.1,,就是想请教各位老大,帮我确认一下是二极管和电阻损坏了吗?才导致的50V电容电压不稳

网友:
很有可能   先换二极管,有可能电阻就不直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