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F

楼主(2013-08-18):
接到一台机器,没待机 直接拆了下来 发现5V后级有短路,阻值为0,直接烧,发现待机芯片坏了。后来待机还是没有,待机开关的灯一直闪,一想肯定补正常,·一边有3.3V一边没有电压但是IO控制,于是换了IO故障依旧。怎么处理,大师些,求解答 ,新手上路。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和你故障一样,型号也是一样的,也是灯狂闪,EC的复位电压变得很低,不停的抖动.你是不是烧机烧坏了别的元件啊?如南桥坏y就会灯闪.

网友:
应该没有烧坏其他的吧,你的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