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S短路,烧机电流上到0.14A

楼主(2013-08-18):
EC拆了,SD卡芯片拆了,3,5V供电芯片拆了,时钟拆了,南北桥都有阻值,就是查不出来哪里还有短路....各位大侠,请多多指教

网友:
我上次有个更奇怪的事情,比你这严重,主板一通电就5A,但我找遍了主板上的每个地方都没有一个不正常的,没有发烫的地方,本来我电流还调小了,后面搞到最大还是一样

网友:
怎么会可能啊

网友:
这块板刚开始时通电4A,主供电短路了,主供电修好了,3vs又有短路,好多芯片都拆了,烧机也烧不出来

网友:
烧机烧过了,烧不出来,电流只能上到0.17A

网友:
你怎么不拆网卡呀,

网友:
3v被拉低多少??看3v是怎么转来的,直接短开后级看下。。+3vs有些板,例如声卡,读卡器心片都由它供电的,,这个级别的短路可能某个贴片电容击穿了。的确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