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3-08-18):
我的盈通A780X用着用着就黑屏了,之后开机都不跑码呢,CPU有温度,主板上无明显坏的地方!!!

网友:
这样的话可以考虑北桥虚汗

网友:
大部分是桥的问题

网友:
测试下吧·。。。看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虚焊怎么办啊?我手里只有烙铁呢。主板上自带的诊断卡没显示,把CPU供电拔了就能亮。。。这是怎么回事啊,求助,CPU也有温度的呢。

网友:
若是虚焊我该怎么办啊?手里只有烙铁呢。还有就是主板自带的那个诊断卡没显示,把CPU供电拔了就能亮了,这是怎么回事啊?CPU好像在工作,有热气的呢。。。

网友:
若是虚焊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
若是虚焊该怎么处理

网友:
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发烫地方,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不过这种板子09就听产了,换一个旧的板子也就130-150元,如果查出来是桥的问题,就没有修理的必要了

网友(2013-11-07):
若是没有BGA焊台就用热风枪对着北桥吹几分钟试试看

网友(2013-12-21):
上面压个砖头,先!

网友(2014-05-15):
拆除12V能运行,明明是12V处有可能短路,(当然可能是CPU问题也会这样),正常步奏应先修好12V短路,查CPU供电处场管和电源管理芯片,再修其他的问题。

网友(2014-06-17):
先确定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