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碰到的电源短接绿黑开机,但放开后不停机是何原因?

楼主(2013-08-18):
最近半年多,碰到几个电脑电源,有的是正常的电源,也有的是有问题的电源修好的,也有的是带不动负载的电源,但有时在不同的芯片,碰到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短接黑色线后能开机,风扇会转,但是松开黑绿线后,它并不关机,即并不掉电,风扇仍然在转。
此时要多碰几次绿黑色,多次碰的过程中,有时松开绿黑线时,电源就停转了,但也有时它并不停转。

就是想问一下,这种现象,一般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是绿线周围的电路有问题,还是芯片可能有问题? 我个人觉得是芯片的可能性会大一些,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网友:
就那么几个零件 不知道就换

网友A:
绿线到控制回路线路慢慢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到控制回路线路慢慢查吧

一般绿线都是进到pwm芯片的。查着查着就到芯片里了.

网友A:
应当到到电压比较器LM339,比较输出后控制类似于7500芯片第4角电压,电压高电平起动运行,低电平不运行或者保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当到到电压比较器LM339,比较输出后控制类似于7500芯片第4角电压,电压高电平起动运行,低电平不运行或 ...

我这里遇到的两个电源,都不用是494和339的芯片,都是独立的一个芯片,看着绿线都是直接进pwm的,所以很是怀疑是不是pwm芯片坏了。
但是它又能正常启动,只是带不了大负载而已,故有此一问。

网友:
把IC拆下来,焊上一IC座再把新的IC插上就知道了,如果不是旧的IC有问题就换回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