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510m JILV4-LA-3861P

楼主(2013-08-18):
lenovo c510m JILV4-LA-3861P,开机电流0.33,于是随便点了一下5V的后级MOS管发现G没电压 于是+sb没电压经过一个20K电阻控制 然后搜+VSB是一个PJ点|+VSB是由+VSBP转化而成,VSBP是有B+经过一个P沟道的MOS管直连+VSBP,查有PJ点有19V然后VSB没电怀疑有断线直接飞了跟线正常了 但没有跑码 电流5.5v换CPU刷BOIS内存故障依旧,突然查了时候的晶佂3.3V明显不对加焊时钟有正常 过一会还是回到3.3V换了时钟故障依旧.新手上路,求思路

网友A:
看着挺累的,电流5.5V会不会高了点

1006523463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挺累的,电流5.5V会不会高了点

应该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