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供电维修,没思路(求点思路)

楼主(2013-08-19):
供电:12V正常,5V不正常有跳变的现象5-4-3-2V的跳变,一插上驱动板12V也出现跳变,12-11-10-9-8V的跳变?

今天被这个板子220V电机了下,手都烧了一个小洞洞,没思路,在网上求点思路了。。。。。

补充内容 (2013-8-20 22:59):
好的,谢谢大家的回答。
有思路了,修复了

网友(点评):
其实12V也不正常,只不过无负载没发生变化罢了,这种情况一般是反馈供电或芯片有问题的多。

网友:
把负载断开 试试

网友:
保护电路断开,再试

网友:
带不起负载   很常见的故障,控制出现了问题

网友:
过电流保护了,好好查自习查,特别注意二极管小电容等有无击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