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z360卡logo 请大家给些指导

楼主(2013-08-19):
接到一台z360是卡logo   但是显卡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声网卡 usb供电 也都正常 pcie两侧对地阻值也都正常 我后来干脆去掉了显卡 还是卡logo 请问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帮忙指导下
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Z360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加焊南桥

网友A:
这款机器的显卡直接摘掉 不用动别的地方还能点亮?

网友:
我也很好奇楼上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的显卡直接摘掉 不用动别的地方还能点亮?

en shi de

网友B:
量一下硬盘供电,不行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硬盘供电,不行干南桥

硬盘供电标准的5v 波形什么的也正常 机器能亮 hm55的桥 还没敢贸然动手

网友C:
查下外转设备有没有工作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外转设备有没有工作不正常的

外设取掉了 不行

网友:
把说有的外设都去掉,内存 CPU都换一套 试试 。还不行就加焊桥吧 。BIOS你都刷过了就不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