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突发故障,现象如下,恳请大侠帮忙!!!

楼主(2013-08-19):
用了两年的台式机突发故障,请大侠支招,现象如下:1.按主机开机键,主机发出声音,风扇转动,貌似已工作,但显示器显示无信号输入。2.显示器用在其他电脑上可启动显示,主板为昂达785魔笛,集成显卡。3.数次插拔清理内存条及VGA线毫无效果。4.按主机开机键,开机键亮,旁边两小指示灯只有绿灯亮,另一红灯不亮(好像红灯是关机时亮,但记不清楚了),再按主机开机键,主机不能关机。按重启按钮,指示灯也无任何反应。5.启动光驱弹出,但马上又弹回了。我是菜鸟一个,请大家帮我点一下看哪里出问题了,真心求教!!!

网友:
内存。,主板放电。,上检测卡,看代码,

网友:
你可以先把BIOS放点再开机试试,如果有诊断卡可以插在主板上看跑的代码是多少,在进一步维修,集成主板北桥也很容易坏的,坏了也不会显示,最好你先看看有内存供电没得

网友:
1、首先,把主机里边的前面板到主板的连接线全部拔掉(注意位置顺序方向,要保证你还能把它们再插回原来的位置),再开机(用金属物短路“PWR”这两条插针)。如果可以开机,说明前面板的按键有坏的。
2、换块电源看看。
3、清理BIOS (就是给它放电)
4、把所有主板的接线全部拔掉,然后把主板拆下来,再清理BIOS(放电)

网友:
应该是电源 坏了吧 没有pg信号

网友:
把诊断卡一插就知道了哦,瞎搞

网友:
重新组装一下试下

网友:
上个诊断卡一看便知,都瞎鸡巴扯淡毛啊

网友:
换一个电源看看,不行就是主板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楼主明显不是专业人士,还是找专业的来搞吧

网友:
楼主明显不是搞机的

网友:
一看就知道你不太懂电脑,这里面的人大多都是专业芯片级师傅,说得太专业你又不懂,劝你还是找专业的修修吧,别瞎搞,问题 越搞越大,浪费时间

网友:
可能是按键问题

网友:
换板子吧,不值得维修了.

网友:
楼主根本不懂电脑,还是找专业人士吧.免得故障越搞越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上都是大神啊。进来围观学习。

网友:
还是找个懂点的帮你看看吧!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了!

网友:
好多人就是这样搞坏自己电脑滴想自己修,但是又没有头绪,结果越搞越坏

网友:
应该是好老的电脑了,换主板吧,没修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