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7看图,笔记本上面看就有问号存在,台式机就没有,求解决

楼主(2013-08-19):
CAD2007看图,笔记本上面看就有问号存在,台式机就没有,求解决

网友A:
      cad字库不全,可以把你正常的cad字库复制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字库不全,可以把你正常的cad字库复制过去。

为啥2009,2010版本的CAD都一样呢!打开都有问号!

网友:
2楼应该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