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NL 2153这是什么管?

楼主(2013-08-19):
这是什么管?具体什么型号?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替换?
有个标号U21;

网友:
可能,也许是三极管,

网友A:
图纸上面看啊      或者是万用表测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面看啊      或者是万用表测量下

有图纸就好了,万用表测量不出型号,不知道什么类型的管,连好坏都测量不出

网友B:
要不就是MOS管,要不就是三极管,要不就是单双向二极管。 二极管的话会标D,MOS管,三极管会标Q,如果是D,一定是二极管,如果是Q,就一定是三极管或MOS管,继续用表测量,红表笔接B极 黑笔接C、E两极有两组相近阻值为NPN三极管,黑笔接B极,红笔接C E两极有两组阻值为PNP三极管。
黑笔接D,红笔接S极,有一组数值为N沟道MOS管,反之为P沟道MOS管

有道理

网友C:
看标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就是MOS管,要不就是三极管,要不就是单双向二极管。 二极管的话会标D,MOS管,三极管会标 ...

这个有可能已经是坏的,所以不能通过测量判断是什么管,
是想看标号知道是什么管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标号了

标号应该是18NL 2153吧,但对应什么型号不知道

网友D:
蛋疼了,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蛋疼了,不太清楚

恩,我也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
那位大神知道呢>?

网友E:
这管是什么主板上的,主板型号是什么,谁有图纸,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管是什么主板上的,主板型号是什么,谁有图纸,一查就知道了

这管是SONY LED DB ,指示灯(无线,硬盘.充电等指示灯)小板上的,没有图纸,有的话我也查到了

网友E: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你把本的型号发出来,即使我没有这个型号的图纸,也有机会从其它类拟型号的图纸上找到,因为同一厂家,时期差不多,零件用的也差不多,不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你把本的型号发出来,即使我没有这个型号的图纸,也有机会从其它类拟型号的图纸 ...

应该可以确定到这个是霍尔元件,接LIDIN#的,是SONY VPCSD VPCSB本,主板号是MBX 237 ,但这个元件是在状态灯的小板上,所以主板的电路图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F:
就是休眠开关,霍尔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休眠开关,霍尔原件。

你早点来麻,我16楼都公布了答案了

网友:
对,支持我楼上的楼上,呵呵,是休眠开关,今天修了一台SONY的机器,型号:PCG-41216W,I5机器,一敲键盘或C壳就闪屏,拆掉C壳怎么敲打都是好的,但是一上C壳就不行。C壳上面有很多排线,一个个拔掉试的,发现一个小板拔掉就好了,上面就有这个开关,为了试验一下,就把这个开关去掉了,装机测试OK,此开关应该是磁感应休眠开关!

网友:
好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弄好了说说

网友:
没有积分真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