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30 触发掉电

楼主(2013-08-19):
一个L630 -K01 之前故障是 螺丝打穿 主板   补好线后 触发 不亮机 于是 刷了一下PCH BIOS 结果悲催的事情 来了 刷完BIOS 后一直 触发后到0.33左右掉电 1-2秒 后自动在上电反复 在0.33掉电 在触发 一直这种状况 然后刷回原机 BIOS 故障依旧  求解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高手请指教

qazzymppllq -2

网友:
BIOS坏了吧

网友:
东芝的机子很多CPU后面都有大电容,这个是通病

网友:
夹层给整断线了吧

网友:
这个是没有大电容的

网友:
整理下思绪,清理下主板焊过的地方:确定BIOS程序有没还原?写进去了没?焊BIOS有没碰掉什么小件?螺丝穿孔深度有没破坏夹层电路?还有没有没连到位的线........最好不要动其他的以兔扩大故障!!!!

网友:
这个麻烦了,喝水塞牙

网友:
问题有没有解决啊  怎么修好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放如烤箱 直接烤了20来分钟 上电机器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