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样的核心电压,差点晕倒了我。

楼主(2013-08-19):
主板是集成的华硕G31,换好南桥晶振ok晶振,加焊时钟的2个黑引脚时钟ok,唯独核心电压0.64,复位0.25。核心是这样的1.2v,不过一会又掉回0.64了。是1.2掉1.13掉0.96掉0.81掉0.78 0.76 0.75 0.73 0.65 0.64v不动了。

网友:
查查cpu供电!!!!!!

网友:
我的是过高,7.5V,上下管都是好的,电源管理和驱动也是新的,就是不知这电压是哪里来的

网友:
哎,看来只能先换供电芯片看看了。

网友:
电压不稳定。看看是不是忘装散热片了

网友A:
会不会是VID 识别错误 ?看看 VID是IO管理还是 vr芯片

网友B:
反馈或者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或者芯片的问题

G31的核心电压是1.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VID 识别错误 ?看看 VID是IO管理还是 vr芯片

VID是正确的,按照其编码应该是1.35V,我都把驱动芯片sc1211摘了,可是电感的输出还是6V多!!

网友:
G31的核心电压是1.2吗

网友:
不行 把上官全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VID 识别错误 ?看看 VID是IO管理还是 vr芯片

VID识别错误,电压最多也不会超过2V吧,7V应该是驱动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或者芯片的问题

好几片都是这样的晕,换芯片还是一样。查上下管也都是好的,哎没图纸真难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