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ONY 状态指示灯小板图纸?

楼主(2013-08-19):
是SONY VPC SD的 型号:SWX-357
上面有  无线开关、硬盘读写、充电等的指示灯,还有一个MIC。
机器接了这个小板就不能开机,

网友:
原电路图上没有吗?

网友:
这个小板木有

网友A:
楼主啊,让我说你什么好。既然你有主板的图纸,那你就对着主板的图纸,一个一个来断掉,看是哪个信号引起再对着修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让我说你什么好。既然你有主板的图纸,那你就对着主板的图纸,一个一个来断掉,看是哪个信号引起再 ...

这个小板没有图纸,而且这个小板不直接连接主板,而且我早已经测试过 有一个脚不接是可以通过开机的,现在主要是分析问题,跟元件替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