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r1t

楼主(2013-08-19):
今天遇到一sony 的机子 不开机 拆开发现时pq21没导通 于是我就直接硬接通了并且可以开机 但是还是不懂为什么迎接上能通且不知道pq21 不导通的原因 求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啊 不知道这样连接会有什么后果啊  我是直接在pq21 的一角飞线到5脚的

网友:
有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呢。我一台机器跟你的差不多

网友:
保隔没有通过,查开启条件

网友A:
找你这样说PQ1是导通的。。。那就是这个管子坏了。。。否则的话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你这样说PQ1是导通的。。。那就是这个管子坏了。。。否则的话不可能的。。。

反正pq1是导通的  我手头没有工具拆不下来就飞线 了
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啊

网友:
怎么可能呢。。这两个管子都是芯片4脚控制的。。而且都是P沟道场管。。。第一个导通了第二个就不导通??这个问题要么PQ1击穿了。。。要么PQ21开路了。。。。

网友:
我这台还烧了两个保险,直接连了线,应该不会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