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星3000+雷击求助

楼主(2013-08-19):
小白,早几天打雷弄到俩被雷击的电源,拆开看保险管正常,几个大二极管也没有击穿,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检测了,求助下各位高手。

网友:
TEA1622P也没炸

网友A:
你救助下张定文版主,你这个就得查桥,电源IC 等机芯片  我也只会这些了

网友:
多谢。版主可能白天忙,希望晚点能来指点下

网友(点评):
300V和待机5V电压正常吗?

网友:
肉眼看所有配件没外损,再补充一张图

网友B:
待机电压有没有  ?

网友:
tea1622 供电及外围

网友C:
300V和待机5V电压正常吗? 待机问题就查启动电阻  换哪个8脚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压有没有  ?

刚测了,所有各路5V 12V 3.3V都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V和待机5V电压正常吗? 待机问题就查启动电阻  换哪个8脚IC

张工好,通电各路全部没有电压,启动电阻是不是绿色那个呀,8脚IC是不是哪个1622?

网友D:
先查300V  在测待机电压,检测辅助电路有没有工作~  雷最喜欢击穿高压部分的陶瓷电容,这个重点检测,具体的要看检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救助下张定文版主,你这个就得查桥,电源IC 等机芯片  我也只会这些了

你的电源太强大了,也有桥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整流桥,不是你想像中的南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查300V  在测待机电压,检测辅助电路有没有工作~  雷最喜欢击穿高压部分的陶瓷电容,这个重点检测,具体的 ...

陶瓷电容是不是说哪两个天蓝色的电容,我测了没事

不是哦, 是你第二张图片里的那个绿色的,形状和蓝色的很接近。一个的。主电刚进入的那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查300V  在测待机电压,检测辅助电路有没有工作~  雷最喜欢击穿高压部分的陶瓷电容,这个重点检测,具体的 ...

300V哪个是测哪里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300V和待机5V电压正常吗? 待机问题就查启动电阻  换哪个8脚IC

主电容测量电压为151v,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查300V  在测待机电压,检测辅助电路有没有工作~  雷最喜欢击穿高压部分的陶瓷电容,这个重点检测,具体的 ...

刚测得主电容电压为151V,正常吗??

网友:
测一下紫线和绿线有没有5V,如果没有查副电源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主电容测量电压为151v,是不是不正常啊

单个电容是151的话陶瓷电容没问题,接着往后查。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单个电容是151的话陶瓷电容没问题,接着往后查。

查查第二张图片里的酱紫色电容。方块形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查第二张图片里的酱紫色电容。方块形的那个

酱紫的刚测了也没事,1UF的。第一次修电源,真是难修啊

网友:
大电容的单个电压都应该是相同的,150V左右,这里都正常的话看一下初级的三个管子是否有击穿的。这个要拿下来测,再找启动电阻看是否正常,这些都正常的话,看一下绿色线和紫色线有没有5V左右的输出,如果没有的话从第二张图的第三个变压器也就是辅助变压器开始往后查,先把这两个5V修出来再修其它的各路输出,通电试的时候记得把保险管拿下来,在板子上保险管原来的卡座两端接入一个40W以上的灯泡,再通电就不会烧元件了,灯泡常亮的话说明板子里有短路的地方,如果灯炮亮一下就灭说明没有短路,这种情况其它输出还是没有的话就查次级的管子和芯片吧。最好找找电路图会容易一点。

网友F: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0203-1-1.html你可以看看这片贴子,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0203-1-1.html你可以看看这片贴子,会对你有帮助

非常感谢,我再慢慢检测下看

网友(点评):
整流桥输出端就是300V电压2个打电容的两边。

网友G:
检查大电容两端有300V而待机5V无电压可焊上一个8脚的IC座,检查TEA1622P周边的元件有没问题,更换新的TEA1622P,等待机5V出来再检查其它

网友D:
你这个电源到低是什么情况?  没有PSON?先说明情况 有PSON的话在测7500第4脚看电压多少,如果超过4V就可能是保护了,我手上有个电源4脚3.7V都能正常开机,短接PSON在看看7500第4脚电压多少,先确定情况在好检测问题

网友:
雷最喜欢击穿高压部分的陶瓷电容,这个重点检测,具体的要看检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检查大电容两端有300V而待机5V无电压可焊上一个8脚的IC座,检查TEA1622P周边的元件有没问题,更换新的TEA16 ...

非常感谢,换了8脚的IC  TEA1622P,现在各路都有电压了,电压正常。就是P.G为零,该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源到低是什么情况?  没有PSON?先说明情况 有PSON的话在测7500第4脚看电压多少,如果超过4V就可能 ...

现在出新情况了,换了8脚的IC,现在各路都有电压了,我以为好了呢,又测P.G为零,是哪里还有问题呀?

网友:
先检查保险,稳压二级管,开关管,整流桥,有没有300V,有再查直流电路部分,PWM芯片

网友:
断电重开了下,P.G也正常了。非常感谢大伙的热心帮助,感谢迅维网。祝大家工作顺利,天天有好心情。

网友:
汗  还是换了750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