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北桥芯片如何确定其好坏!

楼主(2013-08-19):
   有些人说侧着电容的两端对地短不短路,就能知道其好坏, 我试了5块好主板对地都短路,把我弄糊涂了! 谁来准确的解释一下!     有些贴片电容直接测两端都短路,但是那是好主板上的!

网友:
得拆下来测试吧。。其实这个方法 也不是很准

网友:
有一两个短路,也正常。如果把芯片取下来再测,会更好

网友:
兄弟你这是集桥吧,,,打一下数据线对对阻值就知了

网友:
有几个零欧是正常的

网友:
打值的时候看好表的数值,不是响就是短路,要数值为零才为短路

网友:
80 以下都是会响的啊

网友:
虽说在板上测不准,但也差不多,建议先别拆,再看看其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