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8-19):
映泰NF520-A2G+主板,进PE正常但是不能进系统,一进系统就关机。重做系统问题依旧!小白求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内存问题?换一条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上次我遇到一块板子V星的和你说的情况一样,搞到后面才发现是内存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