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了

楼主(2013-08-19):
电脑运行中突然立即关机。清理显卡、CPU积灰,开机时发现CPU风扇没插,赶紧拔了电源插头,
再次开机后无任何反应,电源风扇都不转,换了个新的电源还是没反应,检查主板未见明显有烧
的地方,可能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先短接电源绿线,确定电源是好的,再查触发电路吧,触发电路该查哪里不知道的话我也不好说了另外,你要确定ATX电源的市电已经接好了哦另外你也要确定是触发无任何反应,而不是由于保护导致ATX电源风扇不转哦,要不然就不是查触发电路了本人小小白之最,没有之一!各位大神勿喷勿喷呐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真的要问一下,触发电路查哪里?谁有带图片的说明?

网友:
我是个新手,+主板不加电,该怎么跑线路   求教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