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迅维 的老师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3-08-19):
R919是限流电阻,它在此电路中,是如何实现限流保护作用的?
在此电路中,如果开关管Q903、SG6841、R919电阻损坏,阻值无穷大;电阻是因为电压过高还是因为电流过大损坏的?
如果只换SG6861,开关管Q903,不换R919电姐,为什么会导致开关管(甚至SG6841)损坏,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本人是新手,希望高手们说得详细些,谢谢。。

网友(点评):
r919过流 损坏 当 开关管q903过流时 ,电阻919上面的电压会有一个微弱的升高 这个电压被6841的6脚检测到 以便保护开关管不被损坏 大致是样

网友:
限流就是把多余的电流货电压对地放掉啊。。你不换这个电阻。Q903放电压的时候对地流不掉导致电压锅高而再次烧坏

网友:
电流过大R919会过流开路。保护开关管。 R919还给6841  6脚提供过流检测信号。 Q903击穿一般919会开路 有时候电压通过R917把6841损坏。

网友:
r919过流 损坏 当 开关管q903过流时 ,电阻919上面的电压会有一个微弱的升高  这个电压被6841的6脚检测到   以便保护开关管不被损坏  大致是样

网友:
找开关电源相关教程学习一下。最好是零基础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