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芯片

楼主(2013-08-19):
请问开机芯片仅仅是参与开机么,还有其他的功能么

网友:
芯片负责笔记本的开机,有的部分机器南桥负责开机。

网友:
就只有这么一个功能吗

网友:
是吧  有些机器不一样 要求不同

网友:
芯片负责笔记本开启各电压

网友:
开机芯片,是几个责开机的芯片的统称,当然只是部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