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开机不显

楼主(2013-08-19):
今日收到一台客户拿来的东芝笔记本,I3 380 独显待机大电流,换了个电容,ok,开机之后就一直是跳变到1.4到1.5左右,总是不显,拆了内存,电流照样是这样跳变,各位大侠,帮帮我吧,搞了大半天了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的是哪儿电容?电流直接上1.4不动了还是跳变后上1.4不动   外接呢  试了吗?

网友:
换的是CPU核心供电背面的电容,外接显示器也是没有显示的